为什么我在quartusII中包含一个文件会出错啊

楼主(2008-11-05):
提示信息如下: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divider.v(1): module "divider" cannot have duplicate definition
我的文件包含是这样的,在一个模块中包含`include "divider.v",但是一直编译不过去,求助

网友A:

关注,从来没有在verilog HDL中用过include,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B:
没创建调用文件

好像是你的divider.v这个文件没创建调用。右击divider.v文件名有一个创建调用文件的选项单击创建就可以了。好久没玩了我记得是这样的。verilog中一个文件调用另一个文件单单写个include divider.v语句是不行的还要创建调用文件(至少altera的quartusii的编译器是这样的)

网友C(2008-12-25):
重定义

`ifndef DIVIDER_V
`define DIVIDER

`endif /*DIVIDER_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