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电源的纹波?

楼主(2008-11-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不懂

是不是加个接地电容会有些效果,或者用其他的滤波电路试试

楼主:
LC的值该如何确定

那么加LC滤波时,L和C的值该如何去确定啊

网友B:
同意加LC濾波

至於L和C的值分別是多少就要自己去慢慢調試了

网友C(2009-10-16):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一片电源芯片,电源芯片做到这种程度,该淘汰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