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se quartusII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8-11-19):
刚学习FPGA看到了这俩种软件不知道要学那种?求教一下这俩种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re

我只是一个学生,观点立足于学习。
如果是学习的话,推荐ISE
ISE用起来比quartus稍微麻烦些,但功能挺强的,能看RTL图和Technology Schematic(技术原理图,芯片内部是怎么连得),而且仿真分得比较细,前仿真和后仿真可以分开做(感觉比Quartus Webpack edition好些),配合ModelSim仿真可以做的很好,能学到很多东西。但两个软件加起来相当大,占用5G的磁盘空间。ISE的设计流程比Quartus分得细,很多细节可以看到,利于学习。
Quartus用起来简单,功能也很齐全,占用的空间也不大,才2G多点,但是有些细节我们看不到,不利于深刻学习。
如果是做东西,那就没的选了,要根据芯片选工具

网友B:
不是吧

ise是xilinx的开发工具,对xilinx的fpga开发支持较好,quartus是altera 公司的开发工具,对自己公司产品支持的更好。另外,个人感到quartus在中国用的要多一些,当然只是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C(2010-11-18):
关键是看你准备使用哪个公司的EPLD/FPGA,用Altera的就学 QuartusII,用Xilinx的就学ISE,其实,这只是两个集成开发环境,掌握了基本的设计工具-VHDL语言或verilog语言就可以了。

网友D:
to 2楼
    quartus 貌似也能实现你所说的ISE的功能吧
    你有没有发现ISE很容易就死掉

网友E(2010-12-21):
这个问题好比WINDOWS和Linux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12-06-15):
你用的什么器件就用什么工具,其他的理由都是浮云

网友G:
:)必须用ISE, 强大的器件,卓越的性能

网友H:
都一样的东西,没多大区别
你用XILINX的器件就用ISE,你用ALTERA的器件就用QUARTUS II

网友I:
quartus 大学的时候我也学过啊   不过现在不用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错!

网友G:
都一样的东西,没多大区别
你用XILINX的器件就用ISE,你用ALTERA的器件就用QUARTUS II
引用 网友H:
是呀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