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很牛X的。

楼主(2008-11-26):
    最近接触FPGA,对其应用在脑袋里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感觉fpga主要都是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看了一下周立功的actel fpga竞赛的参考题,大致分为几类:运动控制类;电源监控类;信号采集处理类;微控制器类。

    像中兴华为这样的通信企业,FPGA主要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
    fpga中可以嵌入 处理器软核,在实际应用中用fpga做控制核心的多吗?

    希望看到帖子的朋友能够留言说说你接触fpga应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A(2009-02-06):
我也是菜鸟

据一些渠道了解,MCU和ARM主要是用于系统控制,如任务切换,任务管理等等,FPGA更适合逻辑电平电路的控制,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中某一部分的功能实现。上次有人说MCU和FPGA/CPLD是姊妹关系,2种你都懂了,你才知道他们正真的区别和联系。目前我还没学习FPGA/CPLD!

网友B:
低端的用的人比较多

FPGA是不是有点贵啊,要用到控制核心的话,还是MCU比较合适

网友C:
FPGA难度比较高的。

FPGA难度比较高的。

网友D:
我也想学学

FPGA很牛X的,我也想学学,

网友E:
FPGA是一个工具

FPGA是一个工具 ,你要做什么东西还要动其他的理论,
我个人喜欢搞信号的话,要懂数字信号处理,搞控制,控制原理,
这些才是真正的内功。

网友F:
从能达到的数字电路功能来说:FPGA通杀

  因为像MCU/MPU/DSP这些,FPGA都能实现。不过,目前的FPGA基本都是数字的,没几种FPGA能数字/模拟通杀。

  其它方面,FPGA与专用的ASIC或针对某一应用优化的MCU的成本就要逊色了。另外,功耗这些也是

  此外还有很多细微的差别,要根据你的项目才能知道什么更合适:成本,上市时间,功耗,灵活性。。。太多了

网友G:
FPGA就是一个容器

FPGA就是一个容器。FPGA的中文意思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设计FPGA首先要学会描述FPGA的语言,例如流行的VERILONG 和 VHDL。
学会语言后描述你所要表达的行为设计,通过仿真工具证明描述的合理性。
再把语言描述的行为设计通过综合工具转换成网表。
最后把生成的网表注入到FPGA中验证设计在物理级的正确性。

可以把正确的网表去投片,生产出芯片。利用FPGA可以加速芯片的开发。

网友H:
FPGA就是一个“微型面包板”,会玩面包板的原则上都没问题

关键是要会和它“说话”。因为它太小,你没发用手直接去摆弄它,而只能通过相关工具用“语言”来和它交流。

网友I:
re

优点是什么都能干,缺点是low efficiency,因为是FPGA是bit level reconfigurable,注定要浪费很多资源。

其实FPGA并不难,用FPGA做CPU和DSP也没那么困难,上手了就容易了。

网友J(2009-03-20):
有时间和金钱就可以学

这只是一门技术,打造IC的技术,有时间和金钱就可以学。

网友K:
FPGA/单片机

我觉得FPGA跟单片机差不多,只是FPGA的速度比单片机快得很多,不过FPGA的管脚也多了很多!

网友L(2009-06-24):
FPGA是什么?FPGA现状?如何学习FPGA?

FPGA是什么?FPGA现状?如何学习FPGA?
FPGA介绍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简称,FPGA的应用领域最初为通信领域,但目前,随着信息产业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可编程逻辑嵌入式系统设计技术已经成为信息产业最热门的技术之一,应用范围遍及航空航天、医疗、通讯、网络通讯、安防、广播、汽车电子、工业、消费类市场、测量测试等多个热门领域。并随着工艺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向更多、更广泛的应用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设计也开始以ASIC转向FPGA, FPGA正以各种电子产品的形式进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FPGA人才需求
中国每年对于FPGA设计人才的需求缺口巨大,FPGA设计人才的薪水也是行业内最高的。目前,美国已有FPGA人才40多万,中国台湾地区也有7万多,而中国内地仅有1万左右,可见中国渴望有更多的FPGA人才涌现出来。
如何学习FPGA?
    FPGA对我们如此重要,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到底该如何学习FPGA呢?学习一门技术最好有合适的指导老师,这样对掌握FPGA技术更容易,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学校还未开设相关的课程,也缺少具有实践经验的老师,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捷径帮助初学者快速学会如此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呢?
(1)掌握FPGA的编程语言
    在学习一门技术之前我们往往从它的编程语言开始,如同学习单片机一样,我们从C语言开始入门,当掌握了C语言之后,开发单片机应用程序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学习FPGA也是如此,FPGA的编程语言有两种:VHDL和Verilog,这两种语言都适合用于FPGA的编程,VHDL是由美国军方组织开发的,在1987年就成为了IEEE的标准;而Verilog则是由一家民间企业的私有财产转移过来的,由于其优越性特别突出,于是在1995年也成为了IEEE标准。VHDL在欧洲的应用较为广泛,而Verilog在中国、美国、日本、台湾等地应用较为广泛,作者比较推崇是Verilog,因为它非常易于学习,很类似于C语言,如果具有C语言基础的人,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便能迅速掌握Verilog,而VHDL则较为抽象,学习的时间较长。
作为在校大学生,学习Verilog的最好时期是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时同步学习,不仅能够理解数字电路实现的方式,更能通过FPGA将数字电路得以实现。大三、大四的学生还可以进一步强化学习Verilog,建议以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宇闻教授编写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作为蓝本,本书比较全面地、详细地介绍了Verilog的基本语法。如果是其他初学者,可以直接借助《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和本书即能全面掌握Verilog的语法,这是学习FPGA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2)FPGA实验尤为重要
     除了学习编程语言以外,更重要的是实践,将自己设计的程序能够在真正的FPGA里运行起来,这时我们需要选一块板子进行实验,一般的红色飓风的板子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大家感兴趣的不妨买一块做做实验。

(3)FPGA培训不可忽视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加FPGA的培训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自己的水平,因为有老师带着可以省去了很多弯路。笔者在网上发现国内第一家大学EDA实验室创始人之一的夏宇闻教授和未名芯锐搞了一个FPGA培训班(http://www.sinrel.com),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网上也有很多的视频资源,也可下下来看看.

我想只要大家想学FPGA,想从事FPGA工作,总会有办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M(2009-09-28):
1.早期FPGA最主流的应用是做接口和简单的逻辑控制。比如IO扩展。
2.再就是做各种总线,比如SPI,UART,PCI,PCI Express,CAN等等。高速的XAUI,Interlaken,RapidIO,SDH,SDI接口很多也是用FPGA来完成的。
3.FPGA的成本越来越低,密度越来越大,里面的MEMORY和DSP资源越来越多。现在很多FPGA开始涉及DSP方面。比如复杂的视频编解码,H.264,JEPG2000的编解码都有公司用FPGA完成。无线通信方面的上变频器、下变频器也有很多用FPGA来做。
4.现在ALTERA和XILINX都有内嵌的MCU。最小规模的FPGA中也可以内嵌一个MCU。特别是ALTERA的NIOS2,目前已经全球嵌入式处理器使用量排名前十的品牌了。
5.大规模FPGA常常用在ASIC验证上。

这大概是FPGA的一些主流应用了,公司一般要根据自身的设计能力和成本来选择方案。

网友N:
ARM和PFGA都有自己的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互相替代,虽然现在的FPGA集成了DSP和SOC技术,不过它先天的缺点导致了处理速度和开发调试环境,与ARM是无法比拟的。比如现在FPGA的开发环境的调试方式都是基于串行数据,当调试代码量比较大的程序时DEBUG的时间会非常的长,是无法让人忍受的。
但是FPGA的对数据的并行处理能力以及处理数据的实时性是ARM无法实现的。所以,在设计的前期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优的方案,不能能盲目的随波逐流。

网友O:
个人的理解:
    FPGA相当于对某一功能做特定功能的数字芯片,所以开发起来难度大了点,周期也比较长,不过性能很好。
而且如果不用嵌入式软核的话,是不太适合做控制的。

网友P(2014-04-16):
FPGA似乎比较偏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