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译码器的疑惑

楼主(2008-11-29):
在学习VHDL语言时,看到书上的3-8译码器的例子,有些疑惑~~~例子如下,下面的SLL 是不是应该用 ROL更合适呢?
肯请各位大侠指点!!!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_ALL;
ENTITY DECODER IS
    PORT(INP: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OUTP:OUT BIT_VECTOR (7 DOWNTO 0));
END DECODER
方法1:使用SLL逻辑运算符
ARCHITECTURE ART1 OF DECODER IS
  BEGIN
  OUTP<= "11111110" SLL (CONV_INTEGER(INP));----输出低有效译码
END ART1;

网友A:
你们老师教用这些运算符的?

我也在学vhdl的,将很多程序,还真没见过用你这些运算符的。真觉得新鲜。sll和rol这些运算符似乎一般的书都不见的吧,张见识了。我看书上写的是sll是逻辑左移,右端空出的补0,rol是循环逻辑左移。我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A:
你那些操作符在哪里能编译啊?

maxplus里不能通过编译,modelsim6.2b也不行。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真的不行。移位运算符是vhdl 93里引入的,真没打见人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