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与EPM7128差别在哪?

楼主(2008-12-06):
本人是学生,主要是用来学习,想问下各位大侠,哪个性价比更高点?EPM240的资料怎么在网上查不到呢?

网友A:
386和p4的区别

到altera网站下载maxII的资料,包含这个器件

网友B:
应该是386和486的区别

都是很低端的,差距没2楼说的那么大

网友C:
altera的器件发展顺序

altera的器件:max7000-&gtmax3000-&gtmaxII,MaxII的架构和max7000、max3000差别很大,maxII其实就是内置flash的fpga,而max7000、max3000却是标准的e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