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测量相位差,谢谢!

楼主(2008-12-16):
我用的是XILINX CPLD,VERILOG 编程.

有三个信号:
 2个周期信号A和B,占空比不一样,要测量他们的沿差;
 1个时钟clk.

思路如下:
 当第1个信号A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记数器清0,并且允许计数;
 当第2个信号B上升沿到来的时候,记数器停止计数,读出计数结果.

困难的地方:
 1.在时钟信号clk下,如何判断A和B的上升沿呢?
 如果不置于clk框架内,又会造成在不同always模块内,对同一变量赋值的错误.
 2. 当A和B的上升沿很靠近时,会产生毛刺吗?

我的代码如下: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A)
        EdgeA=1;
       if (!B)
        EdgeB=1;

       if (A && EdgeA)
        begin
           start=1;  //start 计数开关
           cnt=0;
              EdgeA=0;
        end

       if (B && EdgeB)
           begin
              start=0;
              result=cnt; //保存结果
              EdgeB=0;
           end

       if (start)
           cnt=cnt+1;
    end

网友A:
检测上升沿代码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0)
        begin
            n1 <= 1;
            n2 <= 1;
        end

        else
        begin
               n1 <= 被检测信号;
               n2 <= n1;
        end
    end

在检测上升沿沿模块中
if(n1 && !n2)

同步设计不会产生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