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中SIGNAL TAP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16):
这两天在使用QUARTUS自带的SIGNAL TAP 时总是出现问题。
1 SIGNAL TAP FIL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DEVICE
这个在使用几次SIGNAL TAP 后会出现,一旦掉电,重新开机后不会出现,不过几次后又会出现
2 STATUS里显示INSTANCE NOT FOUND,ERROR里显示需要下载 SRAM OBJECT FILE,即.SOF文件,不过下载进程显示下载是成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以前使用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我以为是QUARTUS坏了,于是重装,刚才重装完后发现还是有问题,麻烦哪位懂的大哥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由于.STP文件和工程不在一个文件夹引起的,第一个还是没有

网友A(2017-12-07):
我是在使用ddr2的时候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sigtap采样时钟设置太大了时钟缩小后,这问题就没了,又遇到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