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我在用MAX PLUS 下载程序的时候用芯片EPM7160SLC84-6可以正常下载,同样的程序器件选择为EPM7160SLC84-7重新编译后,用同样的板,同样的线,换成EPM7160SLC84-7之后为什么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提示DEVICE OR SOCKET IS EMPTY .这是为什么呢? 按理说EPM7160SLC84-6和EPM7160SLC84-7的下载接口是一样的吧.望解答...谢谢!@

楼主:
......

没人知道吗?急...

网友A:
一定是电路连接问题

3种可能:
1、芯片坏了
2、芯片没焊好
3、下载线有断线
根据你的描述和我的经验,不可能有其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