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语言中如何避免产生Latch?

楼主(2008-12-25):
    看许多资料里都强调要避免产生latch,方法是if,case等语句情况要完整。
    我写了个状态机的程序,但是还是产生了latch...

    其中关于Cnt的代码如下,在用ISE7.1综合后还是显示
    Xst:737 - Found 3-bit latch for signal <Cnt>.

    variable Cnt: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110";

    Cnt:=Cnt-1;            --计数器减1
    if(Cnt="000")then
    Next_state<=st0;
      else
    Next_state<=st3;
      end if;

    迷糊了....

网友A:
组合逻辑条件要判断完整

组合逻辑条件要判断完整

楼主:
那么

就是说Cnt 在000 001 010 011...等8种情况都要进行处理吗?

网友A:
那是组合逻辑吗?

楼主:
哦 只能放在时序逻辑里面呀....

在组合逻辑里面不能实现减计数吗?

网友B:
尽量用signal

尽量用signal,少用variable,var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