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的PSpice仿真常用型号三极管的放入问题

楼主(2008-12-26):
使用ORCAD中的PSpice仿真,画原理图的时候如何能加入3DG6的管子,像常用的8050、9012等管子又是怎样加入原理图里的呢?

学校做实验时,电路图中常会有Q2N2222等型号的三极管,这样的三极管在元器件市场能买到吗?

谁有各国生产的三极管型号的具体资料呢,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复相关问题答案.找了一本三极管参数及代换手册.这个应该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了.

网友A(2009-03-08):
仿真时

仿真时用的三极管都是不能模拟真实元件的特性,所以你用任何一个三极管几乎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