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问题

楼主(2008-12-28):
请教高手,在有些FPGA开发板上,存储器只配置了一些RAM,是做什么用的?

用HDL描述后的电路通过JTAG口下载下去或者通过配置芯片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RAM呢?如果用是Nios II的话,也应该有一些Flash才行呀!!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就看你的目的了

当然有FLASH可以调电后运行,
没有的话可以跑NIOS,就是仿真的时候,把程序放在RAM中,其实片上RAM是很小的,扩展是很正常的
RAM还可可挂在总线上做一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