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下载MUX-PLUS2

楼主(2008-12-31):
我是一菜鸟,找了一个MUX-PLUS2,结果装上不能仿真,需要序列号。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给个网址,谢谢。

网友A:
到处都是~

现在用这个的也不多了,换新的,Quartus~

网友B:
直接QUARTURS8++吧,都什么时候了

楼主:
hui

谢谢楼上两位,我下了个QUARTUS8.0,结果出错了,哪能下个**的,最好是中文的,有没?谢谢各位!

楼主:
re

找到了个8.1的,嘿嘿。就是不会用。装了N久可以之后,只能编译VHDL个小例子,不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