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用CPLD进行频率测量时误差如何修正

楼主(2008-12-31):
用10M的晶振做时钟来测量一个32K到35K的一个频率信号,在过程中计数脉冲存在1个CLOCK误差,导致频率测量误差较大。初步怀疑是由于丢掉1个脉冲导致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时钟脉冲与被测信号不同步引起,请问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没办法,只能提高时钟频率

楼主:
等精度测频率法

多谢,但是提高时钟频率可能会产生干扰,电磁兼容会超标,所以还是准备用10M的时钟。听说有一种叫等精度测频率的方法,就是设法让标准时钟与被测信号同步,让被测信号周期是标准时钟的整数倍,从而可以消除所产生的1个时钟脉冲这种误差,但是不知具体怎末搞啊!!!

网友B:
10M对32~35K已经够高了!

10M对32~35K已经够高了,可以用10M对要技术的信号取样后再做计数处理,应该很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