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5速度1中搞定DDR2-667

楼主(2009-01-04):
其实xilinx的资料过于保守了。
DDR2用起来也比较简单,至少比ddr好用多了

网友A:
保守一点,用起来放心

保守一点,用起来放心。X是有些保守,但是只要X宣称能够实现的功能和达到的性能,就是目前已经能做到的了。而A的,说能如何如何了,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用户才能做到……

网友B:
这是应该的

手册上是要保证全工作条件的性能。楼主工作在典型条件下有余量是应该的,当然应该容易满足了。否则真要工作在-40度,+70度,那就不行了。

网友C:
楼主很会开玩笑,你的逻辑住频能到多少?

网友D(2009-02-13):
2楼一看就是高手,完全同意!从serdes上就能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