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存储器的用法问题

楼主(2009-01-13):
一般单片机或FPGA外接存储器无非就是一些 nand flash、nor flash、sram、
sdram和ddr sdram。但是我发现一般都是nand flash、nor flash、sram共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但极少发现sdram或ddr sdram共用数据总线的。大伙能告诉我为什么吗?难道因为sdram的频率高而影响信号的完整性。还是因为sdram的读写时序与nand flash、nor flash、sram等差别太大?虽然sdram与 flash和sram的读写时序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都有片选信号CS阿?这样在对sdram读写操作时不会影响到flash和sram的。有些单片机内部集成了sdram控制器,有独立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但是我见用fpga来控制sdram时,一般也不和sram、flash共用数据总线,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楼主:
继续问

再请问sdram和ddr sdram能共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吗?我用FPGA来控制,IO口有点紧张,所以想共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A:
^_^

例如你想从广东去北京,你想骑一段自行车,然后坐一段飞机,然后又骑一段自行车,然后又坐一段飞机……你认为飞机愿意等你么?
假设你FLASH操作频率为10MHz,SDRAM操作频率为100MHz,你一个FLASH操作要耽搁10个SDRAM操作,你愿意么?
但是很显然有些ARM上面,NOR FLASH和SDRAM是共用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原因很简单:在系统启动的瞬间,ARM的BOOTLOADER会把所有NOR FLASH中的内容全部COPY到SDRAM中,系统启动完毕,ARM内核对NOR FLASH几乎是不会再访问的了,所以不存在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