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双口ram

楼主(2009-02-13):
在Quartus中生成了个双口ram(Altera自己带的), 要在SOPC中搭建NIOS系统与其对接, 可是不知道选那个模块?

楼主:
讨论

讨论

网友A:
直接在NIOS里面加入就可以啦,导出通用两个总线接口呀

哈哈

网友B:
选双口

选双口 还是真正的双端口 还是单端口 同步还是异步

网友C(2016-07-22):
能详细说一下吗,你的意思是在nios 中添加RAM ,然后将总线接口导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