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09-02-22):
module tryfunc(result,num,clk,reset);
   output[31:0]  result;
   input[3:0]    num;
   input         clk,reset;
   reg[31:0]     result;
   function[31:0] m6;
      input[3:0] n;
      reg[3:0]   n;
      reg[4:0]  i;

      begin
         m6=1;
         for (i=2;i<=n;i=i+1)
            m6=m6*i;
      end
   endfunction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if (!reset)
              result<=0;
          else
              result<=m6(num);
       end

endmodule
在函数中为什么i只有声明位4位时才能编译并且仿真也正确,理论上分析不是3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你这个是写 testbench还是在写设计代码啊 ?

你这个是写 testbench还是在写设计代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