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cloneIII的IO问题

楼主(2009-02-24):
最近调试CycloneIII,前段时间刚调通,能正常使用。
后来单独调试另外一个小模块之后再回头看FPGA就不正确了,具体情况为:JTAG和AS都可以正常使用,下载成功,但所有IO都不能按程序配置,程序下载进去后IO全部输出为1,用LED测试发现有微弱的电流输出。一般来说FPGA上电,配置正确后正常运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QuartusII里已经尝试更改过许多设置均未见效,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哪次调试的时候把FPGA给烧坏了。希望经历过类似问题的高手帮忙解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进一步检测的情况是,EPCS16芯片配置没问题,但用AS模式时DCLK一直有时钟输出,DATA脚也一直有数据,用JTAG模式时时钟和数据都消失,把EPCS16拆了电路重新整了一下只剩JTAG下载模式,下载也没问题,但IO口还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