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逻辑加载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最近在一个案子中,需要通过ICT测试机对EPM570T144进行加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假如对单个的EPM570T144进行加载,加载肯定失败;假如在EPM570T144前加一片EPM240F100组成链进行加载,那加载成功的概率有50%左右,每次FAIL结果都是报VERIFY 失败。当然ICT加载和QUARTUS II、MAXPLUS II加载有些差异,它需要将待加载的逻辑文件*.pof、*.svf转换成ICT测试平台能识别的文件和加载程序。但ICT对EPM240或MAX 3000、MAX7000器件等进行加载时,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我的问题是,对EPM570系列器件加载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与对EPM240或其他系列器件加载有什么异同?希望诸位指点迷津!先谢过啦!

网友A:
帮顶

帮顶
兄弟你的ICT是3070?
我最近也在用240做一个设计,不知MAXII稳定不,也要为批量生产的问题头痛了

我看过的资料570和240的LUT加载时间差100us左右在300us,MAX是乘积项的时间更短
另外根据勘误表 MAXII H版以前的内核电压建立时间有BUG,不知是否对你的过程有影响

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