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9572

楼主(2009-03-08):
设计用CPLD来作为从机接受SPI的信号.因单片机(主机)是SCK上升沿采样数据,所以在SSEL下降沿和SCK下降沿时间CPLD需要将数据准备好.当前问题在于两个下降沿触发中使用了MISO=DATATX[0]的语句,编译就报错误.只有同时去除两条MISO=DATATX[0]编译就通过,请教是什么原因?

相关下载

楼主:
编译错误

编译错误

网友A:
这个代码看的有点晕,

这个代码看的有点晕, 首先你不能在两个always块中给一个变量赋值,你想象一个如果是这样你写出来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你这个电路没有复位,你想一个没有复位的电路在上电会是什么状态
然后你这是一个异步电路,就是所有触发器不是在同一个上升沿触发
spi协议我也不懂,我只能在你的代码中支出这些关于风格和综合的问题
先把这些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