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自动布局时出现的警告...请教?

楼主(2009-03-09):
如题:

WARNING:Par:276 - The signal Rst_IBUF has no load
WARNING:Par:276 - The signal Key1_IBUF has no load
WARNING:Par:276 - The signal Clk_IBUF has no load

在网上没有搜索到....代码编译时没有问题,自动布线时出的警告

网友A:
ISE自动布局时出现的警告...请教

光从英文字面看你的rst_ibuf Key1_ibuf Clk_ibuf总线没有被读取,是不是自动布线的时候没有连上?你检查一下?

楼主:
我不会检查哈,那个软件还不太熟悉

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