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16):
VHDL, IDT, os, ST, TI
type memory is array (0 to 2**M) of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这个句子是实体申明,可是那个0 to 2**M 这个2**M代表了什么意思?是2的M次方么?
M的定义 M:positive:=5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memory的取值范围是多少?0~M2?还是0~width-1?

网友A:
VHDL中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定义一个存储器,共有2的M次方个单元,每个单元存储width位

网友B:
类型要转换

这个是类型转换的语句,因为STD_LOGIC_VECTOR不能作为数字用。

楼主:
谢谢啊

原来是类型转换,那如果要转换成布尔型,是不是应该这样写mem(conv_boolean(addr));?

网友C:
,?

明天要考EDA了

网友D:
VHDL的语法确实严谨

verilog用习惯了再看VHDL就觉得真麻烦阿。

网友E(2009-08-06):
'**'是乘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