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资源不够有什么优化手段?

楼主(2009-03-16):
已经做好的电路板,新加了些功能,结果逻辑单元占用率到了95%,综合能通过,布线就不行了。CPLD是altera的EPM7128S,84脚PLCC封装,用了插座。本来想换7160,查了数据手册才发现有两个IO口7128有而7160却没有,而更高容量的芯片封装不对,价格也贵很多。

网友A:
这个优化应该要从代码入手啊

这个优化应该要从代码入手啊

网友B:
3楼正解

网友:
用ACTEL的呀,

ACTEL的资源还多,价格还便宜,一个060要抵好几个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