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PLD中,初始化语句initial,将转化为什么东西(指硬件方面

楼主(2009-03-16):
在CPLD中,初始化语句initial,将转化为电路的那一部分?

网友A:
不可总和

网友B:
仿真用的,真正上板子之后相当于注释了

网友C:
是不可综合的代码

这个是仿真有的代码,是不可综合的代码,不能综合成电路,在verilog语法中大部分都是不综合代码
如果你要初始化话一个东西的话,可以在复位中初始化,
或者存入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