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有句程序看不懂,请教

楼主(2009-03-17):
clk_div clk_div_0(            //分配得到2S的时钟,便于观察
    .clk(clk),                 //时钟输入,48M
    .reset(reset),        //异步复位输入,高电平复位

    .clk_out(clk_out)        //分频时钟输出
    );

这个语句中.()是什么意思呀?在以前看到的书上没看到这个,网上也不支持符号的搜索。

楼主:
全部代码

**-------------------------------------------文件信息----------------------------------------------------------
** 文件名称:shift_reg2.v
** 创建者: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
** 创建日期:2009.02.24
** 版本号:version0.0.1
** 功能描述:双向移位寄存器描述,基于EasyFPGA030 V1.04
**           按键的值不断以周期1S在寄存器中移动,移动的方向跟sel端口相关
**
**--------------------------------------修改文件的相关信息--------------------------------------------------
** 修改人:
** 修改日期:
** 版本号:
** 修改内容:
**
*******************************************************************************/
module shift_reg2(
    clk,        //时钟输入,48MHz
    reset,                  //复位输入,低电平有效
    sel,    //选择移动方向,0:按下,1:未按下
    D,    //输入由开关决定,0:按下,1:未按下
    Q,        //输出,0:点亮,1:熄灭
    );
input            clk;        //输入输出定义
input            reset;
input            sel;
input            D;
output    [3:0]    Q;

reg        [3:0]    Q;            //寄存器说明

wire            clk_out;

always @(posedge clk_out)    //D触发器描述
begin
    if(sel)
        Q <= {Q[2:0],D};
    else
        Q <= {D, Q[3:1]};
end

clk_div clk_div_0(            //分配得到2S的时钟,便于观察
    .clk(clk),            //时钟输入,48M
    .reset(reset),        //异步复位输入,高电平复位

    .clk_out(clk_out)        //分频时钟输出
    );

endmodule

楼主:
不好意思粗心了,看到了后面的代码

是分频程序例化,看到代码了

网友A:
这里是实例化一个实体,顶层文件里面的,好比你原先定义了clk_div的工作方式,这里你产生一个实体,叫做clk_div_0括号里面是对应原先你设计的参数在实体中的映射

网友B(2009-05-20):
一楼问题

.()是不是对应端口的一种命名方式,这样在新模块中端口不用按对应顺序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