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路图分析(有图)

楼主(2009-03-18):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进行断线报警,断线处已经在R3下方设置完成,R6是扬声器,小弟的几个问题:
1、在MULTISIM2001中不能进行仿真是为什么?
2、改电路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可以仿真的,

想怎么改,看自己需求,

楼主:
不能仿真的原因是地线,请问怎么改进?

网友B:
这方面却不是很懂,

这方面却不是很懂,
MULTISIM2001 是在学校玩玩的啊
工作中用orcad 比较好一些个人认为、

网友C:
  控制Q1的情况从而控制D2, 只要使D2导通,就使右边的电路有了地线,这样电路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