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前辈FPGA开发需要的设备

楼主(2009-03-18):
逻辑分析仪是不是必备的?
请各位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
在满足一般开发要求的条件下
越便宜越好

手上有一块ep2c8的
还没有用过
请版主来推荐一下

网友A:
Ls 要具体做什么,是不是问题仿真不能解决的,很棘手?

LZ有要具体做什么,很多问题是不需要逻辑分析仪来定位的,而且如果就一个爱好者而言,逻辑分析仪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大部分的问题可以通过仿真解决,剩下的部分棘手的问题,仿真无法搞定的,可以通过Quartus里面自己带的逻辑分析仪搞定,可以观察设计的内部信号 ,方便用户查找引起的设计缺陷。

网友B:
ls正解

逻辑分析仪可是贵重货。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原来如此,看来仿真就可以模拟出大部分的问题了?

21ic里好像做FPGA的人不多啊?

DIY板块里也没有涉及到FPGA的项目

不如版主组织一个FPGA的项目?

关于图像处理方面的开发板,如何?

网友C:
fpga 目前在硬件设计是主流

DSP、MCU、FPGA构成硬件设计主流,fpga内部已经逐渐集成dsp和mcu功能,但fpga开发较难,设计周期长,对人员要求高。刚学fpga,最好从简单入手,一上来就搞图像处理开发板,我想初学者很难入门

楼主:
这个可以循序渐进

先做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先添加这个模块,
或者先以这个为最终目的来做这块板
各位感觉如何?

网友A:
应该有

原来如此,看来仿真就可以模拟出大部分的问题了?
在我看来至少仿真可以解决95%以上的问题,这要在你仿真做的充分的前提下

21ic里好像做FPGA的人不多啊?
这个没有调查过,但是EDA版确实很冷清

DIY板块里也没有涉及到FPGA的项目
应该有

不如版主组织一个FPGA的项目?
小伙子不是番薯木头吧?
关于图像处理方面的开发板,如何?
先扎好马步

网友D:
只要一根下载电缆

一套开发环境软件和一根下载电缆,再加上你设计的电路板就可以了,用不着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