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优先编码器的VHDL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9-03-22):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coder is
port(din:in std_logic_vector(0 to 7);
        output: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2)):
end coder;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der is
signal sint: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begin
process(din)
begin
   if (din(7)='0') then output<="000";
   elsif(din(6)='0') then output<="100";
   elsif(din(5)='0') then output<="010";
   elsif(din(4)='0') then ouput<="110";
   elsif(din(3)='0') then output<="001";
   elsif(din(2)='0') then output<="101";
   elsif(din(1)='0') then output<="011";
   else output<="11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网友A:
输出端口那里打错了,你自己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