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VHDL程序中配置上拉输出

楼主(2009-03-23):
请教在VHDL程序中配置上拉输出?
我在IO口配置输出为上拉输出时,实现过程中总是报警告,所以我想在程序中配置,这样综合出来就和翻译和配置一致了,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VHDL好像没有上拉的概念吧?

verilog好像就有。
上拉一般是在FPGA的引脚上配置的,如果用QUARTUS II,在编译的时候配置而不是通过VHDL来配置。

网友:
考,能这样子做吗

内部都是逻辑电路,怎么能搞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