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A 可以做为DSP的外围同步设备吗

楼主(2009-03-26):
想把FPGA作为DSP的外部同步设备,以实现高速数据的传输,FPGA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吗?就是FPGA做SDRAM的 slave这一部分,而不是控制器这一部分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不太明白

没懂你的意思,fpga肯定可以做dsp的外围设备,TI的dsp有emif接口。fpga很灵活,一般的功能都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