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90C031/2的使用,急急!

楼主(2009-03-26):
欲DS90C031/2实现在LVDS电平和CMOS电平之间实现转换,但现在遇到问题:使用DS90C031芯片,CMOS电平作为输入,当数据频率达到一定速率后,芯片的温度急剧升高,但是输出稳定;使用DS90C032芯片,LVDS作为输入时,当达到一定频率(最高45MHz,30MHz还没有问题,36MHz已经不行了)后,输出没有信号或者根本不对,在差分输入未加上100欧姆的电阻。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2012-01-14):
建议把原理图贴上来看一下。不过先给点建议:
1)DS90C031线驱动,DS90C032线接收。
2)频率高,温度升高,一般正常,要考虑一下功耗。
3)差分输入要加100欧姆端接电阻。
4)不用的口悬空,不要接地或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