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PLD选型

楼主(2009-03-28):
本人在做一个金融机械方面的项目,想需要一款FPGA/CPLD。他所以完成的功能大概有:控制CIS,高速AD,存储高速AD所采集的数据,至少得两个128K*16,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围控制。请问下我该选什么型号的FPGA/CPLD,要ALTER的。你有相应的开发板也可跟我联系。邮箱:luzguang@baijia-baite.com

网友A:
为啥要用FPGA做呢?

你这项目里控制的成分居多嘛,干嘛不直接用ARM做呢。

网友B:
2个128K×16

    共需4Mbit的存储空间,如果全部在fpga内部实现,可选ep3c120或者高端器件,但这些器件太贵了。
     你所需要的逻辑资源不是很多,但存储空间限制你只能选择高端器件

网友A:
ls正解

感觉他这里面逻辑电路用不了多少。不过可以不一定用block memory,用lut配也行,但是速度又上不去了。
不能把memory放在外面?

网友C:
ARM加个小容量的FPGA吧

成本划算些

而且控制端用C来写,应该会容易些吧,调剂也方便些

如果不计成本,那就见贵得FPGA挑吧,2000大洋以上的片子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高速的东西能不能放DDR中来缓存啊

高速的东西能不能放DDR中来缓存啊

网友B:
存储采用外部器件

fpga控制,对于成本、性能都有一个很好的折衷

网友A:
要是把储存放外面

估计用cyclone就成。

网友E:
金融方面的东西。。。

看样子不是点钞机那么简单的家伙,估计成本敏感度不会太高,稳定、可靠压倒一切吧?呵呵。

网友F:
看看我晒的板说不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2&page=1&t=3287113&tp=%u6652%u4E2AFPGA%u91C7%u96C6%u677F
板上资源:256MB nand flash,128kx8 sram,实时时钟。
是我的一个产品上用的,不是开发板,ad采集部分还需要你自己做哦。
大伙也请去多提提意见!

楼主:
运放选型

现在项目需要一个25M以上的运放,大家有什么好介绍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