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plus II 的波形图

楼主(2009-03-28):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自己刚学maxplus II,画半加器的图,然后就时序仿真,但是其中有些和书上的图很不一样,所以想请教下各位!
  为什么输出端口在不为0的时候,会突然跳转一下成为0(就一小段而已),然后又变回1。
  而同时为什么图上应该要在输入端口同时为1,本来S输出端口应该为0的,可是居然要等一小段时间才能变为0??
  麻烦了!

网友A:
很正常啊!

这就是综合之后电路延迟产生的效果。这就是硬件和软件根本的区别。

楼主:
请问楼上的

请问楼上的,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网友A:
这说来就话长了

严格的说来毛刺、信号延迟这些是无法避免。一般来说通过同步电路设计消除这些电路延迟带来的不良影响。还可以通过更换物理器件来完成,也就是说换成更高速的FPGA。
要讲清楚这些的话需要开一堂讲座。

楼主:
哇?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如果简单的毛刺和信号延迟是无法避免的?按照现在简单的图??不是仅仅通过一两个软件设置就能避免的?

网友A:
可以啊

如果你看得碍眼的话把仿真最小分辨率调大就可以了。仿真的时候就显示不出来了。
但是毛刺和信号延迟还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物理世界的真实。

网友B:
老大

都用quartus II了,你电脑比较老么?居然还在用maxplus II。
毛刺有可能对后级电路带来影响。
在FPGA上,一般可以通过加D触发器(同步电路)来避免毛刺对后级电路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