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PLD来产生一个周期为2s的方波

楼主(2009-03-30):
如何用CPLD来产生一个周期为2s的方波,我弄的那片cpld,片上晶振是50M的。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做一个1s的长计数器。

网友B:
50M晶振的话,就用个计数器,计到50M输出状态翻转一次

出来的信号就是占空比50%的2s方波

网友C:
简单

就和第一为说的那样做啊......

网友D:
2s的话得用一个大计数器

2s的话得用一个大计数器 ,能在外面做的话还是在外面用一个电路做了吧
这样很耗资源的

网友B:
哈哈,你系统里边不可能所有的信号都是50M的吧?!

找个频率最低的周期信号计数了,这样就不会浪费太多资源了

有FPGA了,还用外围,太麻烦了

而且外围做个稳定的也比较麻烦

网友E:
ls

他用的是CPLD……
没几个触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