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pga实现并行数据转化成LVDS数据

楼主(2009-04-06):
请问如何用Altera的芯片实现将8位并行数据转换成LVDS数据,并通过FPGA的LVDS管脚传输出去?急需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要是用ACTEL,我就给你讲

呵呵,你要是用ACTEL的,我就给你讲

网友A:
并转串!再转换成LVDS电平输出!

网友B:
并转串呀,输入时钟倍频去做移位时钟

并转串呀,输入时钟倍频去做移位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