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实现IDE接口请教

楼主(2009-04-16):
    刚学习CPLD,现在的项目希望通过地址、数据总线,用CPLD来实现一个IDE接口。想选用ALTERA EPM3064,不知道资源是否足够?
    另外不知道难度有多大,一个新人一边学习一边做,大概需要多久,需要实现UDMA模式,如果该模式比较难的话,用PIO模式勉强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通过地址、数据总线直接扩展IDE接口的芯片呢?
    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PIO不少书上有

UDMA不建议了,以后都串口盘,你做那个有啥用?
3064似乎不够建议大些,允许效率低下(谁开始做能保证那么精炼呢)

楼主:
是用于做告诉数据存储的

    To 2楼:
    数据量比较大,有2Mbps 。因此PIO模式比较浪费时间,所以想用UDMA模式。用3064的主要是成本的考虑。公司希望能够控制在30元一下。如果有单独的扩展芯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