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Warning怎么消除啊?

楼主(2009-04-20):
这个Warning怎么消除啊?
对系统有影响没有,会不会使系统不稳定?

楼主:
在此等待大家的回答

谢谢了!

网友A:
显然,您违反了同步逻辑的设计规则

显然,您违反了同步逻辑的设计规则

在您的逻辑里不要对CLOCK信号做一些逻辑(AND, OR ,NOT)操作,
这样做很容易产生GLITCH,严重时会影响您的逻辑

网友B:
阿飞

楼上的太强了,你没看到源文件就知道问题显然出在哪里了,500年不遇的人才啊。。。。。哈哈!

网友C(2009-07-03):
warning写得很清楚了吧

不看源文件也行的啦

网友D:
学英语啦!

没有办法啊,还是得好好学习英语了!

网友E(2009-08-05):
没有源文件啊?

网友F(2009-09-28):
你设计中用的时钟是门控时钟,也就是逻辑产生的时钟。容易在时钟上产生glich。再就是这样的时钟skew比较大,比较容易引起hold time问题。
这个问题一般需要你去修改源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