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 在运行中突然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用的是Proteus Pro 7.4 sp3**版的,但不知为什么,在用的时候总是会突然自动关闭,比较郁闷。。。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相同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这,应该是**时的遗留问题,我一般是通过设计一点保存一点,这样即使关闭也不怕有太大的损失。再就是,运行时,最好其它大型的程序不要运行。而且不能同时打开两个PROTEUS。很容易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