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的分布式ram咋用?

楼主(2009-04-25):
好像说需要例化,没找到咋例化。
或者函数调用?
似乎分布式ram需要例化
好像这样用,不是分布式ram
  reg[15:0] pixcel_buf[0:15];//4*16 bit refresh tft screen data buffer

这个数组占用资源太多,如果能优化,应该用xo256能装下。
直接编译是103%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A:
用IPexpress来生成

要用IPexpress来生成,请去Lattices网站,下载Memory Usage Guide仔细阅读

网友B:
一般的想使用RAM都是用IP

  用软件本身库里面的RAM IP,不要用自己写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