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RAM控制器设计

楼主(2009-05-07):
QuartusII中使用SOPC Buider可以调用SDRAM Controler,如果不用SOPC Buider,SDRAM Controler就不可用,只有DDR的接口。
请问通常情况下SDRAM控制器一般需要自己用verilog实现还是使用IP core

网友A:
ip core,自己做,太困难了。

网友B:
有很多源码

ddr的控制和sdr很类似,ddr麻烦是在物理接口,逻辑部分都差不多。
我现在看ddr的实现,主要是物理部分。sdram的控制也不是很复杂,找找altera或者xilinx的源码看看

网友C(2009-07-03):
网上都有现成可用的源码

载下来自己学习就够了

网友D:
我作的FullPage模式的SDRAM控制器效率可以达到87%

32Bit的SDRAM跑在108MHz下,吞吐率达370MBytes/s

网友E:
看到altera的Cyclone有这样的说明

Cyclone II 器件提供高级外部存储器接口支持,允许开发人员集成外部单倍数据速率(SDR)、双倍数据速率(DDR)、DDR2 SDRAM器件以及第二代四倍数据速率(QDRII)SRAM器件,数据速率最高可达668 Mbps。

这是说,这种器件天生就有SDRAM(DDR)控制器吗,我指的不占用本身的逻辑单元吗。

初识FPGA,肤浅之处,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