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楼主(2009-05-11):
   请教高手,在用VHDL语言设计FPGA模块时,它支持的三种描述方式行为级,数据流级,结构描述这三种有必要严格去区分吗?有些资料说不同语句代表不同的描述方式。
   各位高手在编代码时是不是都是三种描述混合用啊?
   谢谢!

网友A:
re

high level description highly depends on synthesizer.
sometimes you cannot get what you want exactly.

网友B:
re

 不太赞成楼上的说法,建议去看看ken chapman 先生写的代码。我建议用结构描述,这样对程序优化程度绝大程度的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依靠synthesizer只能说靠天吃饭。

网友A:
re

我的意思就是不完全肯定的情况下,全部RTL级 :)

初学者尤其重要,依靠syn应该是一个系列工具用了几年后的老鸟

网友A:
re

RTL级也是不够的,不够高效,高效的话,要充分使用模板

网友B:
re

引用 网友A:
EDA 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re

RTL级也是不够的,不够高效,高效的话,要充分使用模板

 ------------
使用模板编出来的就是高效代码?

网友A:
re

是高效使用器件的代码
典型的例子,xilinx站点上应该可以找到一个shift register的模板,可以试着看看。

主要的原因就是FPGA不具有RTL里面多样的器件,其实stdcell ASIC里面也不具备 :)
所以才要综合。。。。。。。

网友A:
re

学过一点编译原理的话,应该很好理解。

网友C(2009-09-26):
代码怎么综合都不如手工搭的

不过俺也没这点功夫,以前公司的几个经理都是手工搭电路,4万门左右的,一个个模块都是手工搭的

网友D:
请教下论坛的大大谁是自己手工搭电路的呢?

网友E:
只要你的代码写的够规范,是可以综合出满意电路的,最好是上RTL级看看自己的代码综合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