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和CPLD实现VGA图像显示可行否

楼主(2009-05-12):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手上有块CPLD板EPM3256,板上没有SRAM,所以只是实现了VGA接口横条、竖条和棋盘格显示,汉字也就只能显示设定好的。
我手上还有一块自己做的ATmega128,上面外扩了32K(64k)的8b的sram,最近想使MCU和cpld通信,将图像信息存在MCU板的SRAM中,通过MCU和CPLD通信实现图像信息在VGA接口上显示,不知这种想法可行不?
MCU通过跳线ALE、CS、RD、WR、P0口(8b数据地址复用)同CPLD芯片相连接,还需要其他接线吗?还有就是SRAM和ATmega128是相接的,是MCU来控制SRAM的读写

楼主:
ARM7 44b0

我手上还有一块44b0的开发板,不知能否用?

网友A:
可以呀

相当于用CPLD做个小显卡

网友B:
google

平时多google  收益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