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LD上电的问题

楼主(2009-05-12):
小弟初学CPLD,最近用EPM7512AE,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上电后,所有要用的I/O口输出都是高电平,而我想避免这种情况,也就是希望上电后输出低电平,请教高手赐教.听说在Quartus里是可以设定的,有人知道怎么设定么?

网友A:
可以在内部的逻辑里面取个反啊

可以在内部的逻辑里面取个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