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烧毁!急!

楼主(2009-05-12):
问题细节如下(写得较多,麻烦大家了):
    我们使用的是ep3c40系列的FPGA芯片。项目中FPGA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网络数据收发和处理。3个月前,第一块板子焊接好之后,一直到两周前,板子的硬件工作都比较正常,可是两周前,芯片莫名的烧坏了(发热厉害)。测试结果为:芯片的IO口3.3V电源引脚与内核电压1.2V引脚短路了,而且它们到地电阻为7欧姆,而内部锁相环电压2.5到地是正常的。后来又焊接第二块板子,不过没有像第一块板子那样把所有的外围芯片都焊接上去。但是在工作5天后,居然又坏掉了,这次的测试结果是:内部锁相环电压2.5V到地的电阻为10欧姆,内核电压1.2V到地为7欧姆,而IO口3.3V电源到地是正常的。
     附图一是FPGA配置端口的部分情况,图中TDI,TMS通过1K上拉到2.5V,这是按照参考设计做的。我们的系统IO口电压为3.3V,我们测试得到:TDI,TMS在没有接上上拉电阻时候,电压约为3.0V,如果接上2个1K电阻,那么2.5V就会被上拉直3.0V,这样就会影响到内部锁相环电压,这是否就是问题的所在呢?
    后来,在第二块板子上,我没有焊接上拉电阻,而且将R6接到了3.3V,这样的结果是:FPGA可以正常下载和工作,不过工作5天后,片子又开始发热厉害,又烧坏了!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为什么频繁的烧坏芯片。还需要哪些细节,请讲下!
     盼回复。

楼主:
大虾们!我在线等啊!谢谢。

大虾们!我在线等啊!谢谢。

网友A:
我猜就是这个问题

JTAG电平如果都是走2.5V,不要去拉到3V

网友B:
altera

altera 对JTAG电缆、器件上电有顺序要求!
另外,按照参考手册,jtag都是2.5V供电。你的jtag电缆是否支持2.5V?
还有,你的程序里面双向IO口有没有可能没控制好,和外面的ASIC发生冲突造成短路?
以前用过ep3c80,插拔电缆时很容易把jtag口烧掉,那次运气,只是jtag坏掉了,芯片没烧。

楼主:
感谢 masashinakayama和钻研的鱼!!

我们有个开发板是 EP2C20的,上面的 JTAG 口接的就是板子供给的3.3V,开发板工作良好!所以我觉得3.3V是可以工作的。问题可能就像“钻研的鱼”所说的。
按照“钻研的鱼”所说的:双向IO口有没有可能没控制好,和外面的ASIC发生冲突造成短路。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我查了一下原理图,发现PHY芯片的MII接口(发往FPGA)的差分信号线上没有限流电阻,因为FPGA的IO口电流范围为10uA,而PHY的输出电路为微安级mA的,这在长时间情况下会不会造成FPGA芯片损坏呢?大家又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没有?

网友B:
ep2c和ep3c是不一样的

altera的cycloneIII的jtag电压是2.5V,手册明确指出。
不要冒险

楼主:
再次感谢“钻研的鱼”!

“钻研的鱼”说的配置是2.5V确实是事实!多谢提醒,已经纠正。
这也是2系列和3系列的区别。

楼主:
结贴!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解决了!原因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不要“很”可能

告诉大家100%的原因

网友C:
难道真是JTAG电源的问题?

我的JTAG用的也是3.3。
最近几个月也烧掉了2块,其中一块应该是示波器地线没接好测量的时候给静电打坏的,另外一块莫名其妙的烧掉了,测了一下3.3和地烧的短一起了,不过还有一块工作的很正常,一直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明天再看看手册关于JTAG的电源要求。

楼主:
根本原因找到!

1  买的芯片是水货!请大家一定谨防,这真是害死人!耽误进度!TMD.
2  本身的电路焊接可能不很可靠。
3  不是电源的问题。

结贴!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