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CPLD如何加密啊? 打磨管脚可以吗?

楼主(2009-05-16):
最近想用xilinx的CPLD, 可在网上看到很多公司都能对其解密,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密啊?

能不能将JTAG的引脚打磨掉?

我在用iMPACT下载器件的时候,那个Write Protect选项是灰色的,不能选,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CPLD没有加密字啊?

谢谢~!

网友A:
打磨管脚------这个比较猛啊

我只见过打磨印字和烧掉某些管脚的

楼主:
烧掉比较难控制啊

很容易烧坏芯片吧?

我打算用手钻等东西将那个JTAG脚磨掉

网友B:
3楼的还用手钻啊,哈哈

下载完了你就拿个镊子钳住不要的引脚活动活动嘛,很软的,BGA的就当我没说了,哈哈。

网友C:
re

coolrunner系列的加密性能还可以吧
xc95xx系列就不要考虑了,满大街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