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如何永久锁存一个数字

楼主(2009-05-23):
比如,计数器计到100以后,我想永久的输出100,请问高手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A:
数值比较器+与门,封锁脉冲

楼主:
多谢3楼

多谢3楼,利用你的思路我已成功锁存,不过是利用assign来锁存,在同一个always进程里计数和锁存,无法实现.

网友B:
你可以把3楼的代码段放进always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