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图像采集,麻烦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9-05-24):
   在用fpga做图像采集时,为了使采集到图像画面流畅,打算采用多片高速ram作为帧存储器,主要采用vhdl编写总系切换代码,使用多个进程实现,想请问有人这样做过吗?这样做是否实际和合理呢?
   针对图像采集,帧存储器选择有没有什么建义啊?
   谢谢!

网友A:
RE

能够缓冲几行就够了,所以FPGA内部的FIFO就够了;
如果一定要加frame buffer,那只有选择SDR/DDR SDRAM了;
大容量的SRAM比较贵,只有DRAM比较经济。

楼主:
关于帧存储器

   我还想问问什么情况下需要帧存储器(缓冲器)?
   如果采用fpga做控制单元,摄像头分辨率是1392*1040的,帧频在30fps,ad是12位的,那么数据速率在62.1MB/s,这样需要帧存储器吗?比如sram
   还有要确定该系统需不需要帧存储器,从那个地方入手呢?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自己顶顶,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B:
与你系统设计有关系

可以计算一下,系统总的输入带宽、输出带宽、峰值带宽等、大致能估计出是否需要缓存

网友A:
RE

如果需要对整帧的图像进行处理的话,才需要帧缓冲区,比如图像缩放、图像滤波; 因为图像缩放、图像滤波需要进行二维的处理;

如果只是采集的话,并且接口的带宽足够(如PCI, PCIE),则没有必要使用帧缓冲区

网友C(2009-11-14):
hi
我毕业设计时就是做的这个,呵呵,不过没做的太好。
首先,你是用的哪个芯片,它的存储结构和大小要搞清楚。要是足够大的话可以做一个内部FIFO作为缓冲区的,一般的公司都会把FIFO做成软核,调用就可以了。个人感觉做视频的重点还是在场频和行频的处理上,这方面要做的准确。

网友D:
这个FPGA这方面,主要是做FIFO和编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