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的I/O的速度问题:能够到150MHZ吗

楼主(2009-05-24):
我想知道FPGA( EP2C20Q240)的I/O引脚配置成通用I/O的时候频率能够达到多少啊?我想做一个串并转换的输入和并串转换的输出。不知道TTL的能够到什么频率。我的是144M不知道能否达到。如果用LVDS的话,肯定可以。但是I/O电源是否要改成2.5V啊?

网友A:
150M的LVTTL有点悬

100Mhz没有问题,我用过。在网上,看到的是133Mhz,也有166Mhz的,但是那种fpga的型号都是最快速度的,价格贵,布线也有讲究。最好用lvds。如果用lvds,那你的IO就是2.5V

网友:
哈哈,用这个器件就可以了

140M的速率;ACTEL的PROASIC3完全可以胜任;用LVTTL可以到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