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思路:如何让FPGA不同时刻实现不同功能

楼主(2009-05-24):
我要做一个数据接收和发送的板卡。基本上考虑的是9054+双端口RAM+FPGA。现在我想让板卡有两种工作模式:接收和发送(分时)。由于数据量大,因此缓冲区也要大。这样每种模式都要占用全部的SRAM(为了节省成本)。我现在的困惑是如何告诉FPGA我的工作模式。

网友A:
可以通过IO口选择,或者通过命令、寄存器等选择啊

网友B:
re

双向io+双向选通,控制信号从哪里来都可以。
恐怕会有“线与逻辑”

只是提供个想法,细节还得自己弄。

网友B:
re

带 线与+高阻 的双向选通。。。。

或者你去看看相关的datasheet,有的有结构图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9054出来的LOCAL BUS连接到双口SRAM了。

然后双口SRAM连接到FPGA。如果想向FPGA写数据配置,必然要把地址数据线连接到FPGA。这个也可以实现。如果把命令写入FPGA的话,感觉还是很复杂。看来还是很复杂的。要是有便宜点的双口SRAM就好了。用两个就OK了。相同容量,比IDT70V659便宜的双端口SRAM有没有啊。这个大约在1000块左右。

网友C:
先整个FSM再说吧

网友D:
为何不采用两片大容量的sram,用fpga分时控制?

我在一个项目中,就采用两片大容量存储器,交替写数据,然后向9054传送数据

网友E:
巨汗

FPGA内部已经有dual port ram(FIFO)了,为什么还要外加DUAL PORT RAM?
使用PLX9054,用FPGA内部的FIFO就足够了。
因为9054本身支持bus master DMA方式传输数据,带宽至少可以达到60MBytes/s

网友D:
有时候突发数据速率比较快,

短时间内9054不能传完,fpga内部的fifo容量不够,

网友F(2009-09-08):
状态机或者if else,根据外部I/O条件来选择